[求助] LDO 基准电压结构选择

楼主(2015-08-04):
小弟最近在做一款高压LDO,最高输入电压18V,静态电流 3uA左右,最大输出电流100mA,输出精度和psrr 等都没有要求(基本就是满足静态电流就行) ,请问这种LDO的基准采用哪种结构比较合适,请各位大神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要求低,选择面就宽了。核心还是怎么补偿零极点,其次是在小电流时的稳定性

楼主:
请问这种情况可以用标准的bandgap去实现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bg就算外加buffer,也提供不了这么大的电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说的提供不了这么大的电流是什么意思,这里的BG需要提供大电流吗 ,谢谢!!!

网友:
1.你的输出电压范围是多少?输出固定吗?如果输入输出压差较大,可以用nmos的LDO啊!补偿好做
2.是做片内LDO(一个cell)给其它模块供电还是就是做一个LDO芯片?

网友:
用标准的就行,控制好各block电流,做好补偿

网友:
the most popular solution of low Iq bandgap is  E/D NM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bandgap在这里只是给LDO提供一个稳定的偏置电压,并不提供负载电流,这里的100mA电流,应该是指负载电流!

网友:
输出电压要求?
psrr没要求的,用Zener加npn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说的对,100mA是负载电流 。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
1. 是固定输出,就是常用的输出电压(3,3.6,5V等);
2.是整个LDO,不是某个芯片的block;

请问你问的这两个问题与基准结构的选择有关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