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高通QC2.0快速充电技术

楼主(2015-08-04):
    高通QuickCharge 2.0快充技术(下称QC 2.0)是目前整个行业热议的话题。在此之前,快充只能通过提升电流的方式来达成,但是MicroUSB所能承受的5V 2A(10W)已经到达临界点,电流再增加势必造成MicroUSB不良率翻倍。这时在不改变MicroUSB接口的前提下,高电压的QC 2.0快充迅速受到消费者热捧。

高通QC 2.0.doc

网友:
不够详细,太简单了

网友:
版主太给力了  顶到底 真心支持 无怨无悔

网友(2015-10-30):
RE: 高通QC2.0快速充电技术 [修改]

网友:
-----------------------------------------------------------------
诚招: 电源管理方向 应用工程师, 工作地点上海漕河泾或深圳.
要求: 实习生,应届生均可
有意联系: mpew_semi@126.com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D+ = d-
先送电阻 2.7v
for
apple mode

当收倒
手机端
先拉 d-  <1.6v   -> samsung mode   weak pull_up

当收倒
手机端
先拉 d-
0.4~0.6v

1ms   D+ d-
short40 Ohm

wait counting timer    D+ d- = low  >  1.25sec

  D- pull low 19K

Qc2 OK

再来是 d+ d- 变换 > 40ms
.
每次变换后要 hold 250ms 才能再变电压, class A/B 不同 ,

class B 20v 不常见

QC3 是使用 d- 3.3v
d+0.6
> 40m
连续模式

进入后 d+
d-
> 150us clock pulse
做类似 pump express plus 加减 0.2v step

D+
pulse =

D-pulse =

NCP4371 DATASHEET 比较快

PUMP EXPRESS PLUS
IW1788

Pump express protocol

250ma /130ma
表示1 0 , fan5100 使用 50mOhm , 13mv 判断LEVEL ,

Inc
0.1
0.1
0.1
0.1
0.3
0.1
0.3
0.1 0.30.1 0.5sec

Dec
0.3
0.1
0.3
0.1
0.3
0.1
0.1
0.1 0.10.1 0.5sec

另外不少USB识别IC
有兼容问题
可以去问 yzxstudio

QC2
chy100
比较多
fp6600 se3510
fp6719
刚出来

但是新一代QC3
CHY103
ncp4371

Pep
目前都 psr icsupport

Qc+pep
IC
只有 fan5100
ti
有颗pep/qc2都有,

Qc3 +pep

fp6721

网友(2016-07-24):
没什么实质内容,就是一般的介绍内容

网友(2016-12-23):
非常感谢,正是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网友(2017-03-23):
谢谢版主分享啦,目前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2017-12-03):
谢谢分享,回帖是一个美德

网友(2018-09-20):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这个的标准协议么?能否提供一份?邮箱94901050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