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中字符串的截取与组合

楼主(2015-08-04):
各位大神好,我写了一个labview的串口通信的小程序,程序想要实现的功能是:将串口接受到的数据,按每三个字节组成的24位数据转换成十进制数,组合时只需按照接受到的数据顺序组合即可,再将这个十进制数据在波形图表里描点画出波形。可现在的问题是,程序所组合的数据的顺序并不准确,总是会出现组合出错的情况,但大多数的组合还是正确的,而且出错的数据很有规律,呈现明显的周期性,纠结很久了,恳请大神指点,到底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不胜感激!程序附在附件里了,多谢了! 串口数据接收.rar (26.65 KB , 下载次数: 9 )

楼主:
程序也可以到我的网易网盘里下载,971067843@qq.com  密码:971067843wy

楼主:
程序也可以到我的网易网盘里下载,971067843@qq.com  密码:971067843wy。恳请大神指点呀,郁闷很久了...

网友(2015-12-15):
你可以先用串口工具得到10进制的数据,然后把串口助手的十进制数据和你写的程序得到的10进制数据对比,如果一样的话,电压有问题,如果不一样,那再来修改LABVIEW字串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