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rror* “Artist_statistics” could not be checked out.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5-08-04):
调用monte carlo工具的时候,提示*Error* stats license “Artist_statistics” could not be checked out.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的icfb没有“Artist_Statistics”的License,你需要下载一个支持更多软件包的License文件

网友:
百度或者Bing上搜索,一大堆呢,只是你需要一个一个的去试试

网友(2023-12-23):
引用 网友A:
你的icfb没有“Artist_Statistics”的License,你需要下载一个支持更多软件包的License文件 ...

大佬您好,请问icfb是指的什么,我的理解只停留在这是指令界面的名字,它指的是进行电路仿真的软件嘛,就像61的vietuoso?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icfb没有“Artist_Statistics”的License,你需要下载一个支持更多软件包的License文件 ...

还有一个问题,希望大佬可以解答,一个软件是只有一个License的吗,【“Artist_Statistics”的License】是指含有“Artist_Statistics”的Licens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