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andGap求助

楼主(2015-08-04):
各位大神,最近小弟做一个BG,结构如图。
输入电压为1.8V时,低温下输出的电压值不对,求解。。。
另,电源电压为1.9V,2V时都是对的。

网友:
单独检查dc工作点

网友:
先看看低温下的DC对不对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出现过,确实是低温时静态工作点不对,但是具体与哪个参数有关我也不知道,帮忙顶一下

网友:
应该是启动电路的问题,低温下没启动

网友:
找到对应的条件,观察每颗mos的OP点试试看

网友:
这种结构低温启动电路很难,几乎没法做。就算做出来也只是骗骗仿真,实际没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析下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运放里面的补偿方式是密勒补偿吧,但是第二级增益不是很大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楼的问题与增益关系不大吧,增益影响输出电平的幅度和PSRR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觉得增益小的话,密勒倍增的效果不是很大,极点不会推的很低

网友:
可以去掉左边支路的那个电阻,就可以完美地解决启动的问题咯,代价就是温度系数会大一点,所比较好一点的做法可能是让左右不对称。

网友:
回复 网友C:

   make sense

网友:
当低温低压时,运放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Banba结构基准在低温时启动会是个问题,如前几楼说的,去掉左边电阻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