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 power io的最大供电限度!!

楼主(2015-08-05):
在0.18um的IO手册上,怎么找不到IO power io的最大供电限度以及core power io的最大供电限度这两个值啊!!!!

网友:
有EM值的,你再看看,一般就是100MA 以内吧,

初学者一边放几对就行了,没有严格的规定

网友:
可以看下release note里边。你其实也可以根据em自己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