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仿贴片天线如何确定输入阻抗

楼主(2015-08-05):
在实际设计中,阻抗匹配需要知道贴片的具体输入阻抗,很多书上给出公式直接出结果,但是实际上有些公式无法求解。还有的书上使用HFSS建模来确定的,但是我试了下得出的结果不对,请教下谁知道实际设计中是如何进行输入阻抗的确定的?

网友:
我是建立贴片模型,没有馈线,直接在贴片馈电边缘加端口并激励,也可以把端口宽度设置成和你打算建立的微带馈线同样宽度,但两种不同宽度的端口仿真后的输入阻抗有点不同,然后运行仿真结束后看Z参数实部和虚部。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可以直接看Z11吗?那不就是输入阻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