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基本语法

楼主(2015-08-05):
第一个问题:请问里边的'是哪个按键上的?是左上角1按键左边的还是enter按键左边的?里边都是同一个按键上的'吗?还是有所不同?
第二个问题:可以解释一下第一行到第五行的意思吗?

网友:
先拿本verilog书看看。。。。太基础的问题了,可能也是最傻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书了。但书上也不可能说是哪个按键呀。。。自学的,没老师问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面那个符号。

网友:
1左边的那个.其实这类问题建议lz试一试,写些简单的代码编译一下就可以确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都是排版字体的问题,建议你创建个.v文件,在编辑器(我用notepad++)里面敲敲代码就清楚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