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C中关于clk的问题

楼主(2015-08-05):
clk

clk

请问下这两种clock 有什么区别 ,怎么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带virt那个,是virtual clk,为了约束input/output port用。详情可以参考dc/pt manual

网友:
回复 楼主:

   clkgrp_virt在creat_clock时没有apply到一个实际的pins上,所以为virtual clock。为clkgrp_PLL时钟是apply到CKOUT pins上的。上一个DC workshop的图帮助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感谢大神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对SDC理解还不深刻,刚学习实例不懂得区分,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