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中debug波形存储的问题

楼主(2015-08-05):
之前采用ISE的时候使用chipscope观察波形,能将波形存储到scv格式的文件中,再用MATLAB处理;另外也能看星座图的波形,这两个功能我在vivado中都没找到,求大神指点。

网友:
波形存储靠脚本,好久没用忘记了,自己查脚本手册吧,好像是write开头的命令,不过保存了分析也麻烦。所以我一直还在用chipscope做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从手册中找到了存储成*.ila格式的命令,但是这种格式放到vivado中显示好说,但是自己处理不太好弄啊。 vivado有没有比较好的思路来结合一下啊

网友(2016-02-03):
最近正在学vivado的使用,这个问题看看

网友:
貌似暂时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