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可擦可写存储器的问题

楼主(2015-08-05):
最近在逆向版图上提一个模块,通过整体模块分析,初步判断它是可擦可写存储器(EPROM),而且也基本判断不是EEPROM,所以猜它可能是紫外EPROM,但是我对紫外EPROM不了解,它是不是也需要高压,那高压是干嘛用的呢?还有就是紫外EPROM是不是如果不紫外照射就只能进行“读”啊?如果是的话那我这个模块很有可能是紫外EPROM!

如果方便,恳求各位指导指导,有资料就更好了!!!

网友:
高压来产生紫外线吗?

网友:
紫外是用来擦的,高压是用来写的。
就帮到你这里了,剩下的问题请自己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