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c综合的时候report_lib出现错误

楼主(2015-08-05):
dc_shell> report_lib
Error: Required argument 'library_name' was not found (CMD-007)

网友A:
回复 楼主:

report_lib  后面也接lib name,此处的lib name可以通过list_libs查看

网友(2021-01-11):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亲,您好,为什么我report_lib <lib_name>之后只显示了0 ,1的info,但并没有跳出真正lib里面的内容呢?我报的这个lib确定是吃进去DC 了,用list_libs确认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