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drv工具一般用来做什么

楼主(2015-08-05):
除了可以看layer number还能做些什么?

网友:
对比GDS OLD

网友:
OLD是什么?

2# leshi

网友:
可以快速Review GD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查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问

网友:
你用Virtuoso有时候麻烦啊,还要带入GDS什么的,这个可以直接打开GDS;
至于你问的Check什么,这个问题怎么回答你呢,你们项目中不需要REVIEW吗?

网友:
还可以merge gds;rename;也可以layer操作,例如操作删除某些layer,layer mapping等等
还可以图形化的lvl,用起来都很方便.

网友:
很有用的gds viewer工具, 基本上在很多简单的场合取代了virtuoso ,laker这些真正的layout tool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 是不需要具体画layout的,只是简单的修改,review, check,merge等

calibre这个工具很好,我基本上就靠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解答

网友(2015-09-12):
还可以做LVL

网友(2017-11-15):
切割版图,对比两个GDS文件,去掉流片前工艺厂要求去掉的lable,打散版图比calibre快得多。

网友(2018-01-11):
检查你画的版图是不是符合design rule,如果不符,做出来的器件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