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绑线电感做匹配?

楼主(2015-08-06):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功放做匹配的时候可不可以利用绑线电感呢?如果封装绑线的参数确定的话,比如我在匹配电路需要并联电容的时候,可以将它做成谐波短路到地,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像我想象的这么简单。。

网友:
邦定线电感应该不是可不可以利用的问题,是设计的时候必须考虑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但是如果条件允许能利用的话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利用。。

网友:
   封装难以控制啊一般不建议使用

网友:
绑线电感? 不是叫绕线电感? 瞬间想起绑匪,撕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我是做级间匹配的时候想到的,因为感觉有些级间匹配的的敏感度不强,可作为下策

楼主:
回复 网友C:

   bonding 吧顺手打了个绑线。。

网友:
bong定分析时就要考虑它的寄生效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