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 LVS error,哪位大神看看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08-06):
做完PR的部分,现在跑Calibre,check lvs。在icc中verify_lvs已经没有error。目前有两个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1. open(如图所示):phy上的PG pin,通过PG net连接出来,然后top层接进去。但是calibre lvs 一直报open。
     不知哪位高人有解决方法

2. UNMATCHED OBJECTS (如下图)。不匹配的stdcell很多,VSS, VDD的连接已经check过了;tapcell也已经check了,已经排除;
    不知道是哪些问题导致的

网友:
1,是lvs.rep.ext , 不用看子模块的,一般只看top的

2. 楼主还没学会如何看calibre lvs report,不如把整个文件发上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那些地方都打上label看看

网友(2021-05-20):
UNMATCHED OBJECTS我也有,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