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C动态参数测试--已经解决

楼主(2015-08-06):
谢谢了,问题已经解决了,测试结果满足基本要求。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2015-11-04):
亲啊,这个是怎么测的呢??求指导

网友:
楼主,我正在做这个测试,但是一直有点问题。请问你怎么测得,可否交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C后面加一个理想的DAC ,输入信号是正玄信号,理想的DAC用来还原输入波形,瞬态仿真一定时长,采集输出波形,采集1024个点。(10bit  ADC),把采集的数据从Cadence中导出来,使用matlab 进行快速傅立叶分析,进行ADC动态参数分析。具体的FFT分析代码,可以参考美信的代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仿真的结果不错,没有明显看到谐波

网友(2016-05-16):
你好,我刚做了一个同步时钟控制的10bit的SAR ADC,现在对ADC的转换性能做一个仿真,后面接一个理想DAC,请问在仿真的时候,怎么ADC各模块加入特殊的周期脉冲信号,就像这种,在一个周期内,一段时间有高低电平,一段时间全为低电平?用cadence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刚做了一个同步时钟控制的10bit的SAR ADC,现在对ADC的转换性能做一个仿真,后面接一个理想DAC,请问在仿真的时候,怎么ADC各模块加入特殊的周期脉冲信号,就像这种,在一个周期内,一段时间有高低电平,一段时间全为低电平?用cadence做的

网友(2016-12-28):
楼主在吗,我目前下载了一个代码,我想问下对于动态参数测试,选择的点数是不是应该小于采样的点数。比如我是1KS/S采样率,取点数目应该少于1k个啊。

网友(2020-01-08):
楼主解决的过程在哪里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帖子吗?求链接

网友:
请问怎么把采集的数据从Cadence中导出来?

网友(2024-06-20):
楼主的adc测试代码能分享一下吗,我测adc的参数和手册上标注的差的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