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ustom latch设计问题

楼主(2015-08-06):
想自定制设计一个低功耗的latch,请问应注意什么,同时如何和其他的设计进行比较?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latch的功耗都浪费在哪里?动态?静态?latch在一颗SoC中的使用量?占总功耗的比例?
latch用什么样的MOS设计?如何设计出foundry可生产的latch版图?

网友:
没必要吧,一般都用的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