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f文件中ascii问题

楼主(2015-08-06):
在用mif文件对ROM初始化时遇到了问题,加载了该mif文件编译没通过。具体如下图

然后打开mif文件发现,ascii那栏有的地方乱码。
诡异的事情来了,把乱码所在位置改成1或者别的后面的ascii乱码就消失了。
这是为什么?88有什么错的么?这是无符号十进制输入的数据。
图如下:求助。在线等呀~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应该是格式的问题  或者有什么非法字符之类的,再仔细检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错误解决了,是mif文件必须和ROM.v在同一个文件夹.....但是后面的ascii真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好像也不是错误乱码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