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题dbdiff

楼主(2015-08-06):
dbdiff -system GDS -design design_name.gds design_name -refdesign refdesign_name.gds refdesign_name -write_xor_rules design_xor.rule

dbdiff 提示error.write xor rules can not be used with other then GDS OASIS OA or LEFDEF。gds是icfb导出的,这个怎么解

网友:
哪个版本的dbdiff,

命令没有错, 建议用calibredrv 开下gds,可能broken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12版本的,也试过2011版本,都无法生成xor.rule   开calibredrv用gui可以进行dbdiff。我就怀疑是不是漏了哪一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了下guide,Two complete GDSII, OASIS, LEF/DEF, or OpenAccess layout databases to becompared. The input layouts should use 32-bit coordinate space,
是不是gds要求是32位的。但是我的机器是64位的

网友:
直接图形化dbdiff也行的,不一定要写xor rules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