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ystal仿真精度设置问题

楼主(2015-08-06):
我设计了一个10M的crystal,在进行tran仿真时,我设置仿真精度为moderate时,不会停振,各corner功能正确,可是当我设置为conservative时,tt下震荡一段时间后幅度开始衰减,然后停振了,求解释?

网友(2016-04-14):
解析度設細一點試試吧

网友(2016-07-08):
conservative默认包含gear2only算法,这种算法衰减比较厉害,所以osc会不振;moderate模式默认应该是traponly算法,比较松弛,适合仿真o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