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个很弱的问题,IC的集成度是如何做到每隔一定的时间成倍提升的

楼主(2015-08-06):
一直很困惑,为什么IC的制程几乎都是按倍数减小的,从0.25um,到0.18um,到0.13um.再到90nm,65nm,45nm,32nm,28nm,20um,生产线上光刻工艺的提升是如何做到这种呈倍数减小器件大小的?

网友:
摩尔定律,问问摩尔去吧。

网友:
机器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摩尔定律只是总结了这个规律啊

楼主:
可以顶一下吗,疑问还未解决

网友:
只好顶一下呀!太可以呀!

网友(2015-10-21):
现在不是工作找人,而是人找工作啊

网友(2015-12-20):
回复 楼主:

第一眼看到这个问题,觉得很有意思,但后来又不太确定你问的问题是什么了。说说我的理解和答案吧1. 光刻工艺的提升怎么成倍数地减小器件大小
一般器件大小由特征尺寸定义,并且这个定义是在平面上的。在利用光刻工艺制作晶体管的时候,首先会在硅的表面盖上感光材料,然后光线在掩模版的控制下,给某些位置曝光,另一些位置不曝光,这里曝光的面积或者尺寸就由光刻工艺的精度决定。曝光的位置的感光材料发生变化,通过一定方法被清除掉,那么就能够处理硅表面的某些位置。然后不断地重复这个过程,最后制做出晶体管,这些晶体光的尺寸就由光刻工艺决定。光刻工艺的尺寸缩小0.7, 那么面积上就缩小一半,晶体管面积就可以缩小一半,集成度提高一倍。
2. 为什么光刻工艺的尺寸是0.7倍的缩小
摩尔定律总结了这样的一个规律。在摩尔总结这个规律之前,尺寸是不是按照这样缩小的,需要找资料验证,因为摩尔定律是根据晶体管数量翻倍总结出来的,不是根据工艺尺寸的出来的。但是摩尔定律出来之后,驱动着集成电路这样高速发展,那么也驱动着工艺这样发展。目前是这样理解的,或者这个问题需要再多考察下。

网友:
觉得很有意思,

网友:
工艺一直是按照这个schedule做研发的

网友:
0.7x0.7=~0.5

网友(2016-04-21):
不仅仅光刻,mask的处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