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libre做PEX时,由两个地时如何设置ground node name

楼主(2015-08-06):
大家好,请问calibre做PEX时,由两个地时如何设置ground node name。或者说需要考虑不同地的问题不?

网友(2018-07-08):
how to set it?

网友(2020-03-06):
同问,楼主知道答案了吗?

网友(2020-12-07):
数模混合电路有多个地的情况下PEX如何设置ground node name ?如果只设置其中一个有没有可能在不同地之间形成串扰?

网友(2024-09-05):
如果有浮地,怎么抽取器件对浮地的本征寄生电容啊?

网友(2025-01-15):
没人有结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