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管子有可能是<9:0>么?

楼主(2015-08-06):
50资产
这个LDO右上角的功率管M32是<9:0>,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试试M能不能填900,如果M可以填900那效果也一样了。

网友:
就是10个M32的意思

网友(2017-03-01):
就是10个M32的意思
引用 网友B:

那这两个图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