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测量物体的平整度,如是否有翘起的,用什么传感器测量?

楼主(2015-08-06):
测量物体的平整度,如是否有翘起的,用什么传感器测量?

楼主(2015-09-23):
我知道的有ZLTA05平整度传感器、OTS50激光玻璃传感器、ZLTD18激光传感器是一款通用测距这几种,三种的精度都不一样看你自己的需要吧。

网友:
用ZLDS200二维传感器测量

网友(2015-10-28):
最好的就是用二维传感器来测量,精度不用那么高的话,也可以用一维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