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电容传感器是通过改变电容两极板间的电荷实现的,那用什么方法改变的?

楼主(2015-08-06):
电容传感器是通过改变电容两极板间的电荷实现的,那用什么方法改变的?

网友:
距离,面积,介电常数

楼主(2015-09-23):
下面我将为大家介绍两款电容传感器:
   ZCS1100型精密电容位移传感器(单通道电容传感器):
本传感器采用电容式测量方法,可以在线检测压电微位移、振动台,电子显微镜微调,天文望远镜镜片微调,精密微位移测量等。该传感器是一个单一的通道,高性能线性位移测量系统,创新的电容位移测量技术,提供了纳米测量能力,成本低,适合测量任何导电目标。

网友(2015-10-28):
ZNXsensor 电容传感器是一种非接触式的电容位移传感器。其优势为纳米分辨率、零磁滞。
ZNXsensor 电容传感器的两个传感器板形成一个平行板电容器。每个电容传感器可用在两个不用的测量范围。

电容式位移传感器是通过改变电容两极板间的电荷实现测量的。常用的方法有三种:变极板间距离的变极距型;改变极板面积的变面积型;还有就是改变介质介电常数的变介质型。现在所介绍的是变极距型的电容式位移传感器。

电容式位移传感器应用领域:
压电微位移、振动台,电子显微镜微调,天文望远镜镜片微调,精密微位移测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