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电涡流式传感器可测铁磁和非铁磁所有金属材料?

楼主(2015-08-06):
电涡流式传感器可测铁磁和非铁磁所有金属材料?

楼主(2015-09-23):
真尚有的KD2306电涡流传感器可以克服这些问题,该系统以其独特的优点,在电力、石油、化工、冶金行业得到广泛应用。

工作原理
    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原理,块状金属导体置于变化的磁场中或在磁场中作切割磁力线运动时,导体内将产生呈涡旋状的感应电流,此电流叫电涡流,以上现象称为电涡流效应。而根据电涡流效应制成的传感器称为电涡流式传感器。

前置器中高频振荡电流Q通过延伸电缆流入探头线圈,在探头头部的线圈中产生交变的磁场。当被测金属体靠近这一磁场,则在此金属表面产生感应电流,与此同时该电涡流场也产生一个方向与头部线圈方向相反的交变磁场,由于其反作用,使头部线圈高频电流的幅度和相位得到改变
当被测金属与探头之间的距离发生变化时,探头中线圈的Q值也发生变化,Q值的变化引起振荡电压幅度的变化,而这个随距离变化的振荡电压经过检波、滤波、线性补偿、放大归一处理转化成电压(电流)变化,最终完成机械位移(间隙)转换成电压(电流)。

通过测量金属被测体与探头端面的相对位置产生的电磁感应并处理成相应的电信号输出。KD2306可长期可靠工作、灵敏度高、 抗干扰能力强、非接触测量、响应速度快、不受油水等介质的影响, 在大型旋转机械的轴位移、轴振动、轴转速等参数进行长期实时监测中被广泛应用。

网友:
KAMAN传感器中有一款

网友:
KAMAN传感器中有一款是可以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