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该怎么解决呢,跪求大神

楼主(2015-08-07):
modelsim还是可以正常仿真,但每次modelsim仿真ise的testbench都会弹出这画面,怎么弄

网友:
回复 楼主:

   点击NO

网友:
脱离ise环境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通过其它方案解决,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通过其它路径解决,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