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不定值x和高阻值z的问题

楼主(2015-08-07):
请问什么时候会出现不定值X和高阻值Z?在硬件实现时X和Z的表示?

网友A:
X代表冲突啊,一根线一边接1,一边接0,你说这根线是1还是0呢?
Z代表高阻啊,一根线什么都不接,或者没有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仿真时出现X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多重赋值,一种是reg型没有赋值。
wire型没有赋值仿真显示高阻Z。高阻在总线设计时用的比较多啊,比如PCI总线,
不驱动时赋值高阻,让其他器件可以驱动总线。

网友(2022-02-14):
引用 网友A:
X代表冲突啊,一根线一边接1,一边接0,你说这根线是1还是0呢?
Z代表高阻啊,一根线什么都不接,或者没有 ...

谢谢层主,很有帮助

网友:
一般不赋初始值后结果会出现X,悬空的管脚是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