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 操作数隔离 这种低功耗方法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5-08-07):
“ 对设计中的算数运算单元进行低功耗设计,在算术运算单元不需要进行算术运算的时候,通过一个MUX 来将信号设置为固定值,防止操作数的进来。而在需要进行算术运算的时候,再将它们打开。从而除去算术单元的冗杂运算,达到降低翻转率的目的。可以通过在电路中添加多路复用器(MUX)来选择合适的电路输出方式”

我记得在代码中对于组合逻辑,如加法,乘法等,一般都是

@always(a or b or c)  这样描述的,就是说当输入有变化的时候才进行计算,加法器或者乘法器才会翻转;如果没变化,那么对于图中左侧的电路,不也是没有翻转吗?觉得没有必要插入mux的必要,

网友:
bypass 在微观层面上可能是可以起到 降低一些功耗的作用,这个还是要做电路的人来分析,

宏观上的感觉是对的,但是实际上不一定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