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HFSS仿真片上传输线

楼主(2015-08-07):
现在是老师给了个pdk,让我做个PA,由于工作频率较高,我得先仿真该频率下的传输线,求大侠指导步骤?

网友:
额,有的PDK会给你相应的说明文档,指导你在HFSS下使用它的PDK。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要自己去user guide里面查看各层金属的thickness 、sheet resistance等参数;
然后HFSS的话,网上可以搜索到很多的教程,在HFSS里面添加介质(属性设置来和你的PDK中一致)
然后仿真就ok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传输线很容易仿真,问题是如果很高频,你得比较准确的画出你的结构图。比如传输线的横截面形状,材料设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