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FPGA读取相机或手机中的照片

楼主(2015-08-07):
最近领导给布置个任务,希望通过FPGA搭建一个系统,该系统可以读取相机或者手机中的照片,并通过LCD或者VGA显示出来。我是个小白,对于这种想法几乎完全没有头绪,想请教一下大神几个问题:
1、之前做的板子都是只用usb供电的,现在如果是通过usb数据线读取相机或者手机中的照片,是不是需要加什么控制usb传输数据的芯片?请问这种芯片是什么芯片?
2、如果1的条件满足了,即usb接口可以实现数据传输了,这样就可以从相机或者手机中读取照片了吗?是不是还需要什么软件配合呢?还是只需要通过FPGA来控制数据读取,就可以读取照片了?
还望大神不吝赐教,尽量详细一些,小弟拜谢了!

网友:
我认为有这些:
硬件电路:
1、USB驱动芯片+FPGA

软件:
1、若用ARM的话,可以用一个文件系统之类的,可以移植现成的代码。若用FPGA的话,应该比较麻烦。

网友:
感觉用FPGA做这事,不好弄。

网友:
使用FPGA自带的SOC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