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ssing smashed mosfet

楼主(2015-08-07):
warning 里面出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o Matched Mosfets Which Have Been Unequally Reduced:

       M18(110.375,12.050)                                       MNM25
       M20(112.375,12.050)                                       MNM26
       M22(114.375,12.05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M24(116.375,12.05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M26(118.375,12.05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M28(120.375,12.05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M30(122.375,12.05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M32(124.375,12.05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M34(126.375,12.05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M36(128.375,12.05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M38(130.375,12.05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M40(132.375,12.05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M42(134.375,12.05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M44(136.375,12.05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M46(138.375,12.05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M48(140.375,12.05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M50(142.375,12.05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M52(144.375,12.05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M54(146.375,12.05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M56(148.375,12.05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0 sec
Total Elapsed Time:  0 sec

楼主:
lvs 出现笑脸了,只是有个warning:unbalanced smashed mosfets were matched
求如何解决

网友:
MOS没识别?

网友:
不用理他,提示mos 管匹配过程出现不一致,例如线路上有mos:m=1,width=4,你画成m=2,w=2,就会出现这种状况,lvs 最终结果 match,可以不理他;

网友:
不用管,igno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受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网友:
建议LZ把mos根据电路全部拖一遍

网友(2015-09-18):
回复 网友A:

   这个解释好像不对,我try过了. 我将完全一致的改成不匹配的那种,但是总的W和连线还是没有问题。结果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22-02-26):
@fenger2038
https://communities.mentor.com/docs/DOC-3441文档已被移除,您有空能重新解释一下“** missing smashed mosfet **”的原因和解决措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