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射频功率放大器直流工作点

楼主(2015-08-07):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QQ\Temp\TempPic\_7)K`ITP9E17IT8)44TBS{0.tmp在CMOS功率放大器的设计过程中如何确定DC的I-V曲线扫描时Vgs的扫描范围?即Vgs的最大值。或者说是如何确定图中的Imax。由于Vgs的最大值是由输入信号决定的,所以不知道怎么确定。比如要做class A功率放大器,只有确定了Imax,才能确定直流工作点IQ=1/2Imax。如果Imax不能确定,便不能确定直流工作点。如果能确定Vgs的最大值Vgs(max),此时的电流Id便是Imax,也能确定直流工作点。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探讨探讨,谢谢大家 @1(3T(S6NCMZ_S[R6D}T4PN.png

网友(2017-02-13):
请问截图是来源于那本书?我最近也在开始学习射频放大器的设计,想请教发射通路的功放之前是不是需要一个射频预放大器?

网友(2018-10-08):
vgs是有你需要的PA类型来决定的,然后扫描晶体管尺寸得到你需要的Imax

网友(2019-08-12):
静态直流工作点的选择跟输入信号大小没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