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t修setup有没有什么方式是只通过把HVT换LVT的方式来修的

楼主(2015-08-07):
rt,在fix_eco_timing中好像没有什么选项来指定这种方式,只有size_cell这个方式,但这种方式感觉可能upsize cell,
我之所以想使用换LVT的方式是由于这样对版图改动较小,其footprint是一样的,我比较care area,而且一般通过换LVT在fq不高的情况下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好像没有这个footprint based size 功能,

只好自己手工size了,

网友:
这个变量set eco_alternative_area_ratio_threshold 1试试哦
记得前面先把dont use cell禁用掉
set_user_attribute - ~~~~~ pt_dont_use true

网友:
设dont use不就行了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footprint based size
dont use可以保证这个吗?

网友:
只用dont use肯定不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你用脚本不就完了,直接用sed写个sizecell脚本。这种还可控性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会size down cell的。2012.12后的版本。可以用vt的。要自己定义grp

网友:
塞满filler去修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这个变量做控制。eco_alternative_cell_atreibute_restrictions。自己把同样area的cell定义成相同的atrribute。把这个atrribute作为前面变量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