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光纤收发机里面会用到12b的ADC么?

楼主(2015-08-07):
光纤不都是0,1的数字流,用CDR恢复出来的么?可是见到有系统框图上有,我想知道是不是也有模拟调制的光信号啊?

网友:
看你传什么
模拟的视频监控用的光端机里就会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就是和模拟通信一样的是吧?有没有类似数字通信qpsk这样的呢?这种也需要ADC啊

网友(2015-09-27):
数字光纤通信也有高阶调制的啊:单载波高调和多载波复用(DMT/OFDM)高调都有,OFDM里面还有bit loading和power loading,这些都需要AD/DAC。现在单波100G主要采用PDM-QPSK,400G主要考虑16QAm/64QAM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