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导出的verilog网表中RAM和ROM单元module例化端口含\的问题

楼主(2015-08-07):
关于ICC输出verilog网表中bus name的问题,最终生成的网表中,RAM和ROM单元module的总线端口的例化名上总会被加上\,注意是例化端口,不是net上,如图

我使用的导出verilog的命令是:
change_names -rules verilog -hierarchy
write_verilog -diode_ports -no_physical_only_cells -force_output_references {FILLERC1HD  FILLERC2HD  FILLERC3HD FILLERC4HD  FILLERC6HD  FILLERC8HD FILLERC16HD  FILLERC32HD  FILLERC64H} $OUT_MW_LIB/$DESIGN_NAME.output.pt.v
据我所知,使用change_names -rules verilog -hierarchy能够使net上的总线不含\,但现在的问题是,RAM和ROM单元module的例化端口上出现了\,不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由于PT中不认识含\的端口,所以网表无法读入都PT中做STA分析。
下面这个帖子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解决方法
http://bbs.eetop.cn/thread-357159-1-1.html

网友:
按理说 应该都改的,所有的\  ,你什么版本的icc ?

pr之前有 \ 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ICC版本是H-2013.03-ICC

DC综合后的mapped.v中是没有\,如图

网友A:
我知道你的问题了,不是change_names的问题

你write_verilog 没必要split_bus 啊, 看的一位一位的很累,

去掉-split_bus即可

网友B(2022-11-23):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的问题了,不是change_names的问题

你write_verilog 没必要split_bus 啊, 看的一位一位的很累,

楼主并没有加 -split_bu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并没有加 -split_bus

请教,那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那是什么原因?

目前正在各种尝试,可能与ICC name rules相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那是什么原因?

目前尝试的结果

1. define_rule_names,  change_names 相关设置不起作用
2. 如果ICC读入的是Verilog文件,则写出的verilog 正常。如果ICC读入的是DC产生的MW Lib,则写出的verilog错误。
3. 可以尝试用ICC读入Verilog的方式建立库,MCMM使用sdf建立。
4. 如果3麻烦,最好直接手动或写脚本修改ICC生成的verilog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