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管为啥中间断开一下?

楼主(2015-08-07):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管子都不一样肯定断开了嘛

网友:
我猜是design rule 有限制mos channel width.

网友:
我猜没啥特别的原因,依照sch layout出来而已吧;

网友:
同3楼4楼2个人的观点再加上个人观点, 估计  是新手画的。上面那2个管子,最上面是2条POLY,下面  是6条POLY。搞不好还是要匹配的。但是没画成匹配的形式。

网友:
请联系 原厂客服问一下

网友:
这是反向的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 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width 太长了,为了避免DRC。不过建议这样做把gate的contact 打好

网友:
照SCH lay的

网友:
估计是design rule限制,比如AA面积或者density之类的。

网友:
This layout is based on design, connect gate by poly should be for reducing layout area

网友:
w有限制,还有直接拉SCH的

网友:
这个问题相当于另个问题:画一个W=10u L=1.2u M=1 跟 画一个 W=5u L=1.2u M=2 这个两个哪个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