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set io delay 值

楼主(2015-08-07):
如果有一个output pin A ,它有两个timing path ,P1,P2 分别 对这一个output pin 有输出,
并且P1 属于 clka, P2 属于clkb,clka跟clkb,在design的其他地方有talking,但是在port A
没有talking。

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这个output A的 delay 值怎么设呢??

网友:
可以-add_delay的,针对不同的clk, 分别设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如果你这样设
set_output_delay  value   — clock clka  A
set_output_delay  value   — clock clkb  A  —add_delay
icc 就会在A 点检查从clka到clkb的timing,开始我已经说了,
在A点两个clk没有talking,但是在design的其他点有,所以也就
没法设从cka到ckb设false path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io会用virtual clock的。create 两个virtual clock。如create 了vir_clka和vir_clkb。用这两个来约束io。然后把vir_clka与clkb设为异步set_clock_groups asyn ......。具体命令自己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