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compiler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5-08-07):
1、compiler_ultra中添加了incremental有什么影响,man出来的结果说是不进行mapping或implementation的步骤,不理解。
2、插入门控时钟时,选择了ICG,ICG中在latch前有个或门,也就是用来做test或scan用的,如果我不用test和scan,这个pin会怎么连接?

网友:
i need this too

网友:
-incr是更加优化的意思,有好处没坏处

不做dft, TE pin端通常接到1'b0  ,工具自动会ti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