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CC优化的时候怎么控制顶层不加stdcell

楼主(2015-08-07):
top下面就2个block A和B,分别是两个power domain
ICC在优化的时候,会在A和B同层加cell来优化
如何控制不在A和B同层加,而是在A和B下面加?

网友:
怎么个优化,插buffer?

网友:
top domain和A,B是不同的domain?搞这么复杂,

那upf写好了,自然就不会出现你说的了啊,

楼主:
对,top domain和A,B是不同的domain
upf里面不应该设置top domain吗?

网友:
upf如果设置好的话, 什么cell加在什么地方 是upf 来控制的啊,不是想加哪里就是哪里的

比如top domain的东西 你要放进A,B 进去干啥呢

楼主:
现在apr之前的netlist,top 这一层只有A和B两个module,没有其他cell的
但是ICC 优化,会在这层加buffer cell,现在希望只在A,B里面加
upf没找到哪个命令是控制某domain下不加buffer

网友:
说明这个buffer 是属于top domain而不是A,B的,你硬要放入A,B hier, 那岂不是power domain发生错误了么?

方便的话 upf 贴出来看看

网友:
把不希望插buffer的net设置dont touch

楼主:
楼上方法可行

下面是upf的一部分,全部太长了
top level下有VL,VH,VH是高压,VL和TOP是低压,区别是VL能被关闭,TOP是always on

create_supply_port VH -direction in
create_supply_port VL -direction in
create_supply_port VSSH -direction in
create_supply_port VSSL -direction in

create_supply_net VH
create_supply_net VL
create_supply_net VSSH
create_supply_net VSSL
create_supply_net VL_TOP_int

connect_supply_net VH -ports VH
connect_supply_net VL -ports VL
connect_supply_net VSSH -ports VSSH
connect_supply_net VSSL -ports VSSL

create_supply_set SS_TOP -function {power VL} -function {ground VSSL}
create_supply_set SS_VH -function {power VH} -function {ground VSSH}
create_supply_set SS_VL -function {power VL} -function {ground VSSL}
create_supply_set SS_VL_TOP -function {power VL_TOP_int} -function {ground VSSL}

create_power_domain PD_TOP -include_scope -supply {primary SS_TOP}
create_power_domain PD_VH -elements u_vh_top -supply {primary SS_VH}
create_power_domain PD_VL_TOP -elements u_vl_top -supply {primary SS_VL_TOP}

set_isolation iso_VL_top_low -domain PD_VL_TOP -isolation_supply_set SS_VL -clamp_value 0 -applies_to outputs
set_isolation_control iso_vl_top_low -domain PD_VL_TOP -isolation_signal u_vh_top/vl_iso_n -isolation_sense low -location self

set_level_shifter vh_lf -domain PD_VH -applies_to both -rule both -location automatic

create_power_switch PD_VL_TOP_switch -domain PD_VL_TOP -output_supply_port {VL_TOP_out VL_TOP_int} -input_supply_port {VL_TOP_in VL} -control_port {VL_off VL_off} -on_state {on_state VL_TOP_in {!VL_off}} -off_state {off_state { VL_off}}

网友:
把整个top  set_dont_touch 吧, 这样它就往下面的插buffer了

还是不太懂, top现在有cell么,多几个buffer有啥关系呢 ,

楼主:
dont touch top不行,要dont touch net才行
客户不希望dpd mode的时候power太大,所以要尽量少always on的cell
虽然其实增加的buffer cell不是很多

网友:
这个不好说, 如果block A的pin 离top logic太远, 而top又不加buffer的话, 那这个slew violation怎么修呢
,在block A里面加也没用啊

感觉考虑太细节了,看有多少个ne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