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模电书上经常看到“折算到”什么什么上,怎么理解折算啊?

楼主(2015-08-07):
在模电书上经常看到“折算到”什么什么上,怎么理解折算啊?

网友:
最好贴个图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电子线路书上的,

这部分是不是在《电路》里面讲的啊?《电子线路》里面没讲怎么折算的啊==============
还有一个,是把输入端的导纳折算到了输出端(射集端)的导纳。

网友:
戴维南等效去复习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等效”的意思

网友:
就是等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