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iple Well NFET怎么使用

楼主(2015-08-07):
最近使用的工艺库里面有Triple Well NFET它的symbol如下图:

多了几个管脚,目前不知道怎么使用
有用过的朋友吗?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NFETI Triple Well  这是user guide上面的triple well NFET 结构图
我说一下自己的理解:
b应该是p-well,应该和S接一起,iso是n-well隔离,接vdd,x是substrate,接gnd
不知道我的理解正确吗?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吧,谢谢各位

网友(2023-10-16):
你好,请问最后弄懂怎么接了吗

网友:
ISO是esd保护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