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几十M的宽带active RC filter要怎么设计?

楼主(2015-08-07):
哪位指点一下高宽带的active RC filter要怎么设计啊?有听说过two pole compensation的吗?能否具体描述一二?传统的OPAMP在几十M的时候gain很小了

谢谢了

只有2000信元家产,拿出来一半以表诚意!

网友:
GBW内两个极点一个零点...
internal and external opamp compensation a control-centric tutorial.pdf (253.19 KB , 下载次数: 144 )

另一个类似的方法paper里称为anti-pole-splitting
A Low-Power Wideband Reconfigurable Integrated Active-RC Filter With 73 dB SFDR.pdf (1.71 MB , 下载次数: 189 )

网友:
你可以看下ISSCC好像是2005的一篇论文,带宽做到了500M,记不太清了。two pole compensation我看过,没怎么搞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该怎么做

网友:
几十M的带宽,那么第一个极点就得几十M啊,two pole compensation是要在增益带宽积内引入两个极点么?我在想几十M是不是增益带宽积啊!!

楼主:
   几十M GBW的话,那还叫问题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找文献看看?可以有极点补偿,再加上1GHz GBW 的运放,应该可以。

网友:
你这个是用在机顶盒里面的吗?

楼主:
GBW内两个极点一个零点...

另一个类似的方法paper里称为anti-pole-splitting
引用 网友B:

好文,再研究研究,只是不知道这两种方法还停留在学术上 or 已经产品商业化应用

楼主:
你这个是用在机顶盒里面的吗?
引用 网友A:

   用在一个对线性度要求很高的宽带通讯系统里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WLAN?

网友:
至少加R那个...大家都在偷偷用所以不怎么发paper^_^

另外一个方法的我就不知道了

好文,再研究研究,只是不知道这两种方法还停留在学术上 or 已经产品商业化应用
引用 楼主:

网友(2015-10-10):
回复 网友B:

   feichangganxie

网友:
很不错,研究一下

网友:
good question 不知道ac芯片里是怎么做的

楼主:
good question 不知道ac芯片里是怎么做的
引用 网友C:

   LZ见证过fabless top10的做法,就是硬做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功耗得多少?

网友:
能不能用这个方法要看整个系统的
有些地方只能硬做,功耗高也没办法

回复  qfn
那功耗得多少?
引用 网友C: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和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