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ounter中的层次化布局布线

楼主(2015-08-08):
遇到了一个问题,希望大家看看。
现在有一个层次化的设计,其中每个module都是经过综合的门级网表。在Encounter里布局布线的时候,希望不要破坏已有的层级结构,同时还希望能够保证输出的网表也是层次化的。另外还希望经过APR的设计中的各个子模块具有与读入网表中各个子模块相同的端口。不知在Enounter里应该如何设置?另外,对于Encounter输出的层次化的网表,它能够和Encounter同时输出的DEF文件在QRC里进行寄生抽取以及在PT里做STA吗?谢谢!

网友:
问题太多了吧,这哪里是一个问题?

1. 首先,后端的hier 肯定是能保持的,你不用担心, 但是不是每个module的端口都和以前一样的
比如cts,hfn等会增加或替换端口,但是功能保持一致就行了,

2.肯定行的, 后端的基本功能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

另外还想问一下,Encounter可以设置输出的网表是层次化的还是flatten的,那么层次化的网表和flatten的网表都可以配合SPEF做STA吗?

网友:
缺省是hier的,除非用-flat 选项

-flat有用么,除非你要隐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