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ad的摆放

楼主(2015-08-08):
用的是SMIC130的工艺,和封装厂联系了一下他们说能做的最小的pad pitch是50um,而我用的bonding pad的宽度是60um,也就是说摆放pad的时候即使两个pad紧挨着也没有什么问题对吧?可以紧挨着吗?

网友:
我们的pad设计的都是可以拼在一起的,两边的guid ring可以叠在一起

做参考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pad之间的最小的space,你说的guard ring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对,可以紧挨 ,inline pad通常都是可以abut在一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esd的阱和衬底隔离

网友:
不明白为啥非得按照封装厂的最小pitch来,正常按照IO走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