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l072应用电路问题

楼主(2015-08-08):
各位大神,麻烦看看,TL072 做为跟随器,3脚的电压应该=R21 两端电压 同时也=VR4 滑动变阻器下部分
的电压 。我的问题是 R21 两端电压是固定死的=6v,但是滑动变阻器下部分的电压是可变的,那上面等式怎么能成立呢?

网友:
分压是R20//VR上部与R21//VR下部决定的.怎么会有R20 R21决定呢?

楼主:
哦 明白了,谢谢了
其实这个电路是给IN128 放大器做VREF ,具体电路如下

IN128 外围电路

IN128 外围电路

这个参考电压在IN128 是做什么用的?调节输出偏置电压吗?具体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INA128是仪用放大器,Vref是以来调节输出信号的偏置的。

楼主:
谢谢了,具体是怎么调节的?比如说VREF3V ,那输出VO=VIN*G+VREF? 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