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TCAD小白求助】安装好之后似乎少一些功能::>_<::

楼主(2015-08-08):
嗯。。。楼主刚刚开始学TCAD,安装好后按照教程做,但是第一步建立网格的时候发现Commands选项下面并没有Mesh Define选项,只有Insert EWxtract 和 Optimizer选项。。。。。。这是为什么呢,怎么才能调出这个功能呀。。。

另外,Example中的3DFinFET模型因为“Support for this simulator  is not  implemented” 不能仿真,怎么做才能implement呢?

求大神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windows版还是linux版,windows版本是功能不全的,3D都不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Windous。。。。原来是这样~~~~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条回复打错词不要介意。。。。。)
感觉很多选项卡里没有的功能用语法似乎都是可以实现的O.O
不过3D可能必须得用linux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TCAD之类的软件尽量学会用语法直接编写程序,不要指望菜单项来提示所有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也这么觉得~谢谢啦

网友:
good docs, thx a 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