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种高速比较器结构

楼主(2015-08-08):
在学习比较器的过程中,发现以下这种结构

请教一下,第二和第三幅图中红色标记部分怎么理解,是如何工作的?谢谢

网友:
怎么NMOS和PMOS都置于同一个PWELL?
这是什么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往届师兄画的电路,衬底偏置不清楚出于什么目的,用的是TSMC65工艺。请问您见过这种结构吗?

网友:
为啥这是高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预防大+锁存能实现高速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常比较器不都是这个结构吗?
    1.预防大的速度不快
    2.两级latch也不快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高速的地方在哪裡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清楚。我觉得既然电路图没看懂而且速度不一定快,没有必要继续沿用了~

网友(2016-03-11):
高速怎么看,各位前辈,有中文的关于高速比较器的文章吗

网友(2017-11-11):
我想问一下大家仿比较器,要仿真什么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