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hase noise 转化为jiiter积分上下限问题

楼主(2015-08-08):
请教各位大牛,phase noise 转化为jiiter积分上下限的如何确定呢!

  假设ADC采样频率fs,信号中心频率fin,带宽bw,该如何界定积分上下限?

求大牛指导或者推荐一些资料!!!

网友:
标题

到0.5fs,如果欠采样,那也是0.5fs,对jitter的要求更
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给一些推倒或者资料吗

网友(2016-03-17):
who can answer it ??!

楼主(2017-12-26):
fs/2 或者bw/2 积分出来都差不多(有滤波器的情况下)

楼主:
测中频哦。。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