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增益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5-08-09):
用hspice仿真LM124这个运放时,加入语句VIN1   IN2 0    2.5        VIN2   IN1 0    2.5 ac=1仿真开环增益时,为何得到的图形增益很小?

网友:
两个输入端都应该加入ac信号吧,各取0.5,相位相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一样。我觉得交流小信号只要加一边就行吧。还是说三极管是电流控制的,要将输入电压转成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再仔细看看datasheet,共模电压什么的对不对

楼主:
回复 4# 买履人 没错啊。